楼主(2019-11-09):
尊敬的电工朋友:
   在当代虽然无功补偿推广到全世界,但无功补偿节电率计算公式是什么?至今还有争论?有两种计算方法:
   一、公认的计算公式:根据无功补偿线路功率因数变化,推导出的节电率计算公式:(节电前功率因数-节电后的功率因数)÷节电前功率因数×100%=节电率。
    1、这种计算方法:只能表示无功补偿无功补偿时,从电源输出的无功功率减少程度。
    2、因为用户是否用电量会减少计算不出来,用户电费是否会节约也看不出来。产生的结论:无功补偿节电不节能,用户电费不减少,对无功率方法无法研究。
   二、未公认计算公式:根据无功补偿用电量和电费变化,推导出和节电率计算公式:有两种计算效果相同。
  (节电前用电量-节电后用电量)÷节电前用电量×100%=节电率。(节电前月电费-节电后月电费))÷节电前月电费×100%=节电率。
   1、这种计算方法:表示无功补偿与负载做功大小的关系,表示用户节电效果多少。
   2、电容器是用户花钱安装的,因为无功补偿对用户有好处,当普通无功补偿,用户没有节电效果时,会研究怎样提高节电率问题。所以会推动无功补偿的发展。

网友A:
无功补偿是强制执行的,除非你不怕罚钱或你的负载没有感性的

网友B:
计算节电率都需要相同的负载条件、相同的运行时长,而我们的实际用电量是变化的,每天、每月都有较大差别,所以计算绝对节电量和节电率都是困难的。
如果计量在本单位的用电接入点,功率因数提高减少的线损算给了供电公司,如果计量在变电所的出口处,减少的线损算给了自己,有总降所的单位,不用供电公司督促,自己就会主动考虑无功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