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9):
请教各位工控大佬,如图示,我有29个计数器通讯,距离最长的一路不超过30米,请问这样通讯有没什么问题?
或者我想再加一个集线器,然后分成两组,用两个通讯口,用哪种方法好呢?[upload=jpg]/uploadImages14/e05f8cd821167d04bf9f87ade077c1c500a003bd.jpg#IMG_20191109_110137.j

网友A:
485通讯是轮询的,分成两个口也是轮询啊……每个口轮询15组数据,延迟上能接受的话,我认为有没有集线器就是好不好看的问题。用普通单股导线两根接过50米。设备有好几个变频,动力线与通讯线排到一个槽里,没有终端电阻,一点问题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