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恒压会偷停

楼主(2019-11-09):
ABBACS510一拖一恒压供水不定时的停止,一天有时停一次,有时停两次,真不知道是远传压力表的问题,还是变频器的问题,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有时间的话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极有可能是你控制线路的问题,启停信号接触不好,再要么就是休眠和唤醒设置有问题

网友B:
1楼说的对,检查下PID参数设置吧,有些变频器有休眠的参数

网友C:
510的变频器,恒压供水使用内部PID默认是开启睡眠功能的。

网友D:
有可能是参数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远传压力表的问题,可以把你设置的参数发出来看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具体情况我到现场仔细检查后,再给大家回报。

网友E:
不定时的出问题,建议先排除硬件的问题,比如接线头,是否线路存在损伤等

网友F:
如果是在用的变频器,设置问题应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