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9):
请教大家,扫描枪通过232通讯连接plc后,程序需要读取扫描枪的地址吗,还是自动识别

网友A:
你确定你的RS232通讯设备有地址吗?

网友B:
扫描枪与PLC配置好后,扫描枪触发扫描会将内容放置在PLC的通讯缓存区,PLC通讯缓存区的标志位会置位,然后可以将内容从缓存区读出来,标志位一般会复位。

网友C:
这些都什么设在使用这些,我怎么接触不到这些东西呢,自动化的水太深了!

网友A:
印象中RS485,RS422,LAN 是1:N多点通讯有地址
RS232是1:1点对点通讯无地址
不知有没有记错

网友D:
一般PLC和扫描枪通信的话,扫描枪是自动给PLC发送数据的

网友E:
这种基本都是一对一的通讯,所以不需要什么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