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9):
请教大家,这个接收结束代码怎么理解,CR LF什么意思

网友A:
回车换行符

网友B:
CRLF回车换行
xxH的话,就是你设置的xx作为结束代码,类似是用户自定义结束码
FFFFH的话就是不指定结束码

一般设CRLF为结束码,也就是0D0AH

网友C:
回车换行,其对应的ASCII码为0x0d和0x0a!

网友D:
没想到现在还能看到这个,CR:回车;LF:换行。

网友E:
约定好的,表示报文结束啦,对讲机最后不是都来句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