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怎么上安全电源测试

楼主(2019-11-09):
刚开始修一台广数主轴伺服有点懵了。先把主滤波电路拆了,上安全电源,没接电机,插上编码器线。伺服使能后测出uvw电压有两相120v左右,一相0v。也不知是否正常。不接负载开始运行,测uvw3项一点也不平衡。干脆接上负载,用安全电源测试,伺服一使能报低压报警。

楼主:
主滤波电容与模块的p端接上2个220v60w的灯泡,怕炸摸块,接上伺服电机,伺服一使能灯炮闪亮了一下,报err3低压报警。请大师指点如何用安全电源测试好坏。手动触发6个tlp559能正常驱动ipm上三桥下三桥。

网友A:
报警电压低 是因为主电源没有上去

网友B(2021-10-09):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修一台广数主轴伺服有点懵了。先把主滤波电路拆了,上安全电源,没接电机,插上编码器线。伺服使能后测出uvw电压有两相120v左右,一相0v。也不知是否正常。不接负载开始运行,测uvw3项一点也不平衡。干脆接上负载,用安全电源测试,伺服一使能报低压报警。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