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9):
有一台台达37KW变频器空载或轻载时运转正常,带载时报OL,请问各个大师是什么原因?另外如果将电流霍尔去掉有什么危害。谢谢!!

网友A:
1.输入偏相 缺相。2霍尔故障。3.主回路滤波储能电容低效。4.变频器内部接触器未吸合。5.输出电压低或偏相。6.负载故障。

网友B:
可以监控输出电流来确定变频器是否存在误检测

网友C:
通过自身参数查看,是带上负载之后报警还是,如果带上负载出现这个报警,检查负载或者更换容量大的变频器,这不就是完事了吗

楼主:
满载后,稍过一段时间就报OL故障。

网友D:
设置成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