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9):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化工生产也越来越成熟,化工生产对于自动化仪表的需求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趋势。因为化工自动化仪表比较复杂,且在安全方面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化工企业必须要高度重视自动化仪表的维护,本帖跟大家分享化工自动化仪表的故障及维修。

化工自动化仪表
自动化仪表,是由若干自动化元件构成的,具有较完善功能的自动化技术工具。它一般同时具有数种功能,如测量、显示、记录或测量、控制、报警等。自动化仪表本身是一个系统,又是整个自动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自动化仪表是一种“信息机器”,其主要功能是信息形式的转换,将输入信号转换成输出信号。信号可以按时间域或频率域表达,信号的传输则可调制成连续的模拟量或断续的数字量形式。自动化仪表在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轻工等许多工业部门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是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的重要工具。由于它所应用的工业部门不同,名称也有所区别,应用在石油工业称之为石油仪表应用在化学工业称之为化工仪表,而应用在电力工业则称之为热工仪表。

自动化仪表有多种类型,常见的分类方法如下。
1、按被测量参数分类
有压力、流量、液位、温度和物料成分分析仪表等。
2、按仪表的能源分类
①电动仪表以电为能源。如国产I型、D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等。
②气动仪表以压缩空气为能源。
3、按仪表的组合形式分类
①基地式仪表。仪表的变送、显示、报警、调节等部分不明显分开,而是以表壳为基地把这些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仪表,具备多种功能。
②单元组合式仪表。单元组合式仪表是把仪表划分成交送、显示、调节等几部分可以独立存在的单元,每个单元具有一定的功能,使用时可根据调节系统的需要将这些单元组合起来,故称为单元组合式仪表。它又分为电动单元仪表和气动球元仪表两类。
③插件组装式电子综合控制仪表。它是在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综合控制仪表,由一块块具有独立功能的插件(或称组件)组装而成。

一般情况下,化工自动化仪表种类非常多,例如根据传递信号作为标准进行划分可分为数字仪表与模拟仪表;根据仪表的组合形式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单元组合式仪表与基地式仪表;根据所需能源作为标准可以分为电动与液动仪表;按照仪表安装的方式可以分为架装仪表与现场仪表;根据是否具有接入系统为标准可以分为自动化仪表与非自动化仪表等各种仪表种类。

众所周知,化工自动化仪表的作用是非常广泛的,它能够覆盖的面积也比较大,所以,尽管上面已经介绍了自动化仪表的种类,但事实上并不能够全面的对其进行界定。

化工自动化仪表的故障
化工企业在平时的生产过程中,化工自动化仪表出现问题故障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其中出现这一状况的因素有很多,例如自动化仪表自身就有一些质量等不合规格的问题;生产过程中自动化仪表的操作工作人员在对其进行检修和维护过程中职业道德意识较低,工作不认真负责等。除此之外,在正常使用自动化仪表进行运作的过程中,操作人员对这方面的专业素质较差,没能灵活熟练的掌握自动化仪表的操作技术,对于其操作方法和使用说明没有进行认真的学习,这也能够直接导致自动化仪表在使用之中出现安全事故的原因。一般状况下,化工企业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虽然自动化仪表会因为很多因素导致其出现状况,但是出现的故障主要存在于:温度检测、液位的检测或者是流量监测和压力检测这四个重要方面。
数显仪表yunrun.com.cn/product/
工化自动化仪表的检修与维护对策
1、全面掌握自动化仪表故障情况
在自动化仪表出现问题的时候,相应的检修与维护人员要做好一定的工作准备,首先,工作人员要熟悉和掌握自动化仪表出现的是什么故障,以及仪表在出现故障之前它的运作状况。然后工作人员将自动化仪表的电源关掉,进一步对仪表进行观察,并对自动化仪表的各个零件进行检查,查看零件是否正常,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要对仪表的接线处进行细致重点的检查,观察是否出现烧焦现象或者是否已经变形,并检查仪表的电路接触是否出现了问题,接插件是否出现问题。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要将自动化仪表拆下来,然后对其单独进行通电处理,这样能够很容易的检查出变压器与散热器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如若在此过程中自动化仪表的温度上升快速,操作人员要快速进行断电,并对温度升高的不寻常的部位进行重点检查。

2、零件替换
在对自动化仪表进行检查的过程中,检修人员为了确定芯片和线路板是否发生故障,操作人员可以利用同一个或者是型号相同的元件对仪表的一些重要部位进行元件替代,在替代完成之后,如若自动化仪表能够正常的运作,这就说明了仪表中的的芯片与线路板发生了故障,操作人员再有针对性的进行维修和替换。

3、综合运用多种测量方法
对于一位合格的自动化仪表维护人员来说,在仪表出现故障时,要能够使用正确的工具与合理的方案,按照其出现故障的特征,选择正确的测量方式.而信号测量法就是众多测量方法中最常见的一种测量方式,在测量过程中,操作维护人员要能够利用电阻、分为示波器、通断与电流以及万用表等对自动化仪表进行检测,测量其各个元件是否出现故障。

4、程序恢复
一般的自动化仪表在运行过程中都存在很多固定性的程序系统,工作人员在对其进行维护与检修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相应的程序进行检修。在此过程中,操作人员要按下自动化仪表中标注的复位键,当然对仪表进行重新启动也可以,这时,自动化仪表能够收到进行初始化的命令,在程序的作用之下对自动化仪表进行处理,恢复最初始的设置状态。如若经过操作之后,自动化仪表还是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仍然不能正常的运作,检修与维护人员就要重点关注仪表的存储器,并对其进行检测与维修。

5、确保所有元件归位
维修人员在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的过程中,对自动化仪表进行拆卸或者是进行元件的替换完成后,要重点注意所有元件的归位问题,对于仪表的各个元件要安装在原来的位置上,这样能够降低自动化仪表出现二次故障的概率。

6、接触不良问题的维护
自动化仪表在运作时间过长之后,如果维护人员对自动化仪表进行检测或者是拆除过程中,经常会有集成电路的插座出现脱落或者松动、线路接触不良等状况,这时工作人员就要注意,不要用正在使用的钳子或者是镊子对其进行挤压,防止对插座中弹簧片产生压力,使弹簧片出现变形等情况,从而使得自动化仪表的很多零件发生接触不良这样的故障。

7、严格控制焊接作业
在对自动化仪表进行检修与维护的时候,工作人员时常要对仪表集成电路中的管脚进行焊接,在这过程中要注意,禁止采用功率较大的烙铁进行焊接,同时,还要注意焊接的时间,最大程度的降低焊接使用的时间。除此之外,为了使集成电路免受电烙铁温度过高的影响或者是静电的感应,在焊接过程中操作人员要注意焊接的温度,当电烙铁达到相应的温度之后要先对电源关闭然后在进行焊接工作。

8、不能盲目检修
当维护与检修人员对自动化仪表已经确定出现问题时,在进行维护之前,要先检测其中的元器件是否正常,然后在对外围集成电路进行检查,不要盲目的进行检修和维护,要有顺序的进行从而正确的进行处理。

随着我国科技地迅速发展,化工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趋势和程度越来越明显,同时出现的化工自动化仪表的不同型号与种类也越来越繁多,并在化工生产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化工企业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提高自身在自动化仪表检修与维护方面的能力,从而有效解决和维护日常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促进我国化工生产领域的发展。

网友A:
讲了全面,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