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9):
指令按F1能看懂,但是不理解他这个程序走的顺序,有点模糊,感觉像是连成了一大串,。

试着用梯形图画了一部分感觉不太对。想请教各位老师指点一下下。

网友A:
第一段是分支结构,并非独立两个网络段。

根据READ_FINISH决定跳转OK段还是继续判断NOK_PASS和NOK_REWORk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跳转NOR,如果不跳转,先保存值然后执行NR段,所以你的梯形图完全是错误的。

网友B:
你的逻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