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9):
此贴内容来自<施耐德somachine控制器应用技巧120例>中的.1.3.20章节
这是个老生常谈了.就是somachine平台plc跟施耐德自己的触摸屏地址对应的关系.
在我之前的帖子.发过一个表格,很方便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427
这章里面讲的更详细一些.

而其他的位,字节与双字则需要转换,
转换关系如下:
位转换: 假设PLC的位地址为%MXaa.b,如果aa为偶数,b为0~7,则HMI中对应的地址为%MW(aa/2):Xb;
       如果aa为奇数,b为0~7,则HMI中对应的地址为%MW[(aa-1)/2].X(b+8).
       例:PLC的%MX10.7位地址,转换HMI的地址为%MW5:X7;
          PLC的%MW11.3位地址,转换后HMI的位地址为%MW5:X11.
双字转换:假设PLC的双字地址为%MDaa,HMI中对应地址为%MDaa*2.
        例:PLC中地址为%MD21双字地址,转换后HMI地址为%MD42.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查表,用软件.或者熟悉之后心算都是可以的..

这个表没有我之前的那个帖子发的表方便感觉.

这个软件挺有意思的.

网友A:
人们主要想了解I,Q对应的Modbus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qq群里有人说是可以读的,,但400的说不能读
我也有点乱了...等我出差完回去试试看吧

网友B:
Q对应的Modbus地址也是重要,不然就瘸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somachine就是瘸腿的...I.Q都读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们主要想了解I,Q对应的Modbus地址。
版主是说有部分施耐德PLC的I和Q没有对应的Modbus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qq群里有人说是可以读的,,但400的说不能读
我也有点乱了...等我出差完回去试试看吧
M218我试过,更新固件前貌似只支持03、06、16功能码,更新固件后支持01、02、03、06、15、16功能码,01和15功能码对应Q区、02功能码对应I区、03、06、16功能码对应M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是说somachine平台的plc是没有 1区 和3区的.只能读写4区
不像unity平台是都可以读

但是在技术群里面.有人说过,现在可以读了..没有验证过.
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应该是个很棒的问题,我也去问问看咋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是说somachine平台的plc是没有 1区 和3区的.只能读写4区
不像unity平台是都可以读

但是在技术群里面.有人说过,现在可以读了..没有验证过.
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
M218更新固件后是有0区、1区、4区(当然更新固件前就有)的
支持01、02、03、06、15、16功能码
但不支持04、05功能码
写单路线圈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是说somachine平台的plc是没有 1区 和3区的.只能读写4区
不像unity平台是都可以读

但是在技术群里面.有人说过,现在可以读了..没有验证过.
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
至少M218这款PLC经过更新固件后是支持01、02、03、06、15、16这几个功能码的
Modbus TCP Server、Modbus RTU Slave、Modbus ASCII Slave这几种方式都是支持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6069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确实可以了呗....能试一试241之类的吗?
跟hmi对应的..是不能用iw:x qw:x那个地址
只能用标准modbus地址才能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确实可以了呗....能试一试241之类的吗?
跟hmi对应的..是不能用iw:x qw:x那个地址
只能用标准modbus地址才能读取?
标准Modbus地址肯定可以
能不能用IW:X、QW:X这类的要看触摸屏或者组态这类上位机有没有更新驱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技术群还会有点落后了。掌握的信息不够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技术群还会有点落后了。掌握的信息不够多
智慧是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

网友E:
POU下直接加一个ST文本,将MW赋值给IW或者QW应该是可以的,譬如:%MW8:= %IW8; QW没试过,IW经常这么做,前提是要避免赋值后的地址冲突,其它有没影响暂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等看有没有新版本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这么干的....
最先编的程序就是把IW QW ID QD全都传给mw  很闹心其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技术群是有人知道并实验过这个事的..是官方的技术支持.不清楚这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干的....
最先编的程序就是把IW QW ID QD全都传给mw  很闹心其实

额,总归是不能直接读,不过PLC与HMI通信时这个地址转换,还有HMI里要手动输入变量麻烦啊;据说HMI和PLC走以太网时HMI端可以直接读取PLC端的M寄存器变量,不用在HMI端再手动输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M区.是unity的M区吧?
somachine平台是没有M区的
只有MW区
这个我得回去实验一下..
如果是能直接读取.但不能用%ix  %qx  只能用10001 这种地址去读的话.
还是意义不大我觉得..费那个劲我还不如自己导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M区.是unity的M区吧?
somachine平台是没有M区的
只有MW区
这个我得回去实验一下..
如果是能直接读取.但不能用%ix  %qx  只能用10001 这种地址去读的话.
还是意义不大我觉得..费那个劲我还不如自己导一下

是MW区,不过需要在PLC端的变量表里勾选后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用的吧..能直接写的...plc这边什么都不写..hmi也能读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的吧..能直接写的...plc这边什么都不写..hmi也能读啊

我就不清楚了,符号配置的话好像不需要以MW定义地址的,需要将HMI使用的变量勾选,这样HMI端的变量就不需要输入了。但HMI端的I/O选项需要按照要求来。
附件M218快速入门手册 7.2有实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昨天我就猜你用的高级屏...我觉得应该是不用这么费劲的,,如果对应的是高级plc的话.应该是直接就能拿来用了.因为是同一个软件.
等我用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试试看..一直没用过这个高级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我就猜你用的高级屏...我觉得应该是不用这么费劲的,,如果对应的是高级plc的话.应该是直接就能拿来用了.因为是同一个软件.
等我用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试试看..一直没用过这个高级屏
我没用啊,我是以前初学的时候有印象,这个是手册上的哈哈,我用的也是经济屏居多表情,GXO,GXU,XBTGT就用过一回但没用过这功能。
以前入门初学时发的贴还在。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0566

楼主:
回复 网友E:
咱俩接触施耐德的时间差不多.我是16年4月份开始接触施耐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等看有没有新版本的吧...
是啊!虽然更新后支持了一些功能码,但是还是不够完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好像这个软件都没有什么更新的动力了..
很久没有更新了..更新的也就是为了针对新固件..

最难受的就是自己的触摸屏和自己的plc地址不能直接对应

网友F:
qw没有对应的modbus区,所以读不到,但是mw,i,q,iw是可直接映射到modbus的4个区的,可以和触摸屏进行读写,我出差完了回去拿触摸屏演示下,发上来,具体的可以看下面图片,截图自M218的指令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像这个软件都没有什么更新的动力了..
很久没有更新了..更新的也就是为了针对新固件..
最难受的就是自己的触摸屏和自己的plc地址不能直接对应
把Modbus发扬光大的不一定是施耐德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主要是这样的通讯是驱动里不能勾选 那个变量名的吧..必须用标准modbus地址...就是我想用IW0:X0去读%IX0.0还是实现不了对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明明是自己的东西..真的是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