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机器改功率

楼主(2019-11-09):
手里有机器需要更换主板,可是按照底座上的铭牌修改完功率 机器报26故障 变频器识别故障。怀疑是厂里的自己修过 不是这个机器的底座。这种情况难道只能一个一个去试么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没

网友A:
ACS550/510功率容量修改指导
1. 将控制板安装到模块上。
2. 上电。
3. 操作控制盘,打开参数表,进入参数最底层,比如 0102,同时按下 UP(向上)键, Down(向下)键和软键 1,持续至少 4 秒钟,直到屏幕顶
       行显示 PARAMETERS+。
4. 重新进入参数组(顶行显示 PAR GROUPS+)。
5. 查找 105 组参数。
6. 修改相关传动容量步骤:
       将 10509 调整为所要的功率等级,并确认。
       将 10502 设置为 1,并确认。
       将 10511 设置为 4012,并确认。
       注意:该顺序不能颠倒。
7. 再次进入参数表,检查参数 3304(传动容量)是否正确。

网友B:
怕是你主板连接线松了吧,不行换个主板试试!外购的二手主板有几率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分享改功率流程。这个流程我是知道的。2个abb550 铭牌分别是012A和041A 进入改功率选项10509从0000到最后都没找到对应的 最接近是0122 和0444 但是改完依然不正确。最后用最笨的方法一个个试,奇迹出现。
如果有跟我一个情况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方法:
按照步骤进入10509 直接改为0000 10511改为4012 奇迹出现 重新连接以后3304容量就跟铭牌对应起来了!
将 10502 设置为 1,并确认 这个也别忘了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