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P4定位模块

楼主(2019-11-09):
控制方式设置错误
·控制方式的设定值超出范围
·连续定位控制,连续路径控制下连续执行时,控制轴数和前一个数据不相同
·无线模式下进行机器原点回归,高速原点回归,速度·位置及位置·速度切换控制
·数据No.600的控制方式中设置了NOP指令
·缓冲存储器地址1906(禁止使用区域)设为0以外

问问大侠们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连续定位或者连续轨迹,有没有定位结束?

网友B:
你这好像还不只是一个错误提示
这样要根据这些提示具体看你模块中各个数据设置、程序怎么写的了。

网友C(2019-12-30):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2020-04-26):
没有解决还在找

楼主:
只是按手册写了一段参数的设置程序,没写其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按手册写了一段参数的设置程序,没写其它的
模块参数、定位数据表格,可以不用写程序,通过软件自带的表格等设定。

网友D:
我之前也是,按照手册上的写了一段,结果写进去一堆报警

网友E(2020-09-10):
我也报这个警,但是手册上没有问题,检查了下问题,排除问题就能用了

网友F:
这个肯定是G1500地址给错了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