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0):
编码器转一圈(360个脉冲),对应plc输出9000个脉冲(因为伺服带走减速机),伺服驱动器调的脉冲是600个脉冲转一周。我程序里面写的是每100ms取一次编码器反馈的速度,但是编码器反馈的速度不稳定(监控发现脉冲忽大忽小),最后导致伺服的位置发生偏差!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用的是松下A6 伺服,松下plc(型号FP-XC60T  )!求大神帮下忙解决下问题!

网友A:
可用光栅尺或者差分转换器,把驱动器的编码器反馈接线A+A-B+B-经过它再转两路输入给PLC的高速计数器= =

如果是100MS 发送通讯,太那个了

不过是ETHCAT通讯会出现这个问题吗?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B:
100ms就更新一次,太快了吧,另外编码器的脉冲数太少了,这一个脉冲对应plc的25个脉冲,对应电机转了25/600圈,如果一正一负就是50/600圈,这个范围你能接受吗

网友C:
关键是滤波的问题吧。

网友D:
编码器装在什么地方?画个结构力来看看

感觉选型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码器100ms采集的信号跳变大概是5-9个脉冲,这个信号跳变的也不是太多!反正走一段时间和原来的位置就不一样了!

网友E:
你是要速度,还是要位置?
360p/r ,9000p/r ,600p/r 100ms ,5-9p/100ms
几个数字自己做下数学

网友C:
嘻嘻,楼上很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既要速度也要位置都能匹配,就是做速度追踪!现在那个补偿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写,没思路!

网友E:
你确定顶楼的描述是在同一个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