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部件库建立自己的部件

楼主(2019-11-10):
1、点击工具-部件-管理
2、首先把任务栏设置自动隐藏,不然就看不到/部件库的设置 打开部件库设置
3、点击树形结构配置的
4、建立自己的部件名称 点小太阳建立的自己名称作为部件 (主节点)
5、 在小太阳 新建 选择部件产品组及制造商
然后确定 即可

网友A:
大神 按照你的方法,我也自建了个部件库,可是不会用啊,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慢慢琢磨,或者有时间我亲自演示

网友B(2020-06-30):
另需要注意把顺序换一下,在“属性”选择中,设置成第一个“制造商”,第二个“产品组”即可!

网友C(2020-10-07):
回复 网友B:
同样,自动出现了其他的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