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端子线老化

楼主(2019-11-10):
30KW电机,端子老化,怎么处理最好?套热缩管处理合理?还是整体拆了换引线比较合理?

网友A:
换引线不容易,浸漆的时候很多和绕组浇成一体的,不好拆,还能用的话换端子,换黄腊管,用热缩管做引线套管的没见到过。

网友B:
可以重新套高温套高。

网友C:
拆下接线盒,换新端子,高温套管加长伸到绑带处。

网友D:
建议套热缩管和黄腊管,就是电机是套的管。

网友E:
我们以前是套蜡管

网友F:
换新端子,换黄腊管。

网友G: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用热缩管。要是生产有备件。可以重新绕组这个电机。

网友H:
换端子就不难啊,可以压接后再浸一下焊锡,你把盖子拆下就很好操作啊

网友I:
简单一点套黄腊管就可以了

网友J:
从图片看,线的护套都变颜色了,说明什么?说明线长期处于高温之下。所以,线径细?接头松?还是...?先要找到烧坏绝缘护套的问题,然后再说怎么处理。是不是会更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用热缩管。要是生产有备件。可以重新绕组这个电机。

我遇到过相同的情况,确实只能重绕,里面的引线绝缘层都脆了,一碰就掉,由于侵漆的原因没办法保证黄腊管全部套在引线上,所以不够保险,最好还是选择重绕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L:
换端子座和黄腊管
这里面用热缩管的没见过!

网友M:
拆开看看里面的线圈怎么样了!线圈不行的话就要重绕!

网友N:
将电机拆解下来,从绑扎这头穿黄腊管就OK拉,很简单哦...

网友O:
个人建议,拆掉电机端盖从新套管

网友P:
颜色都变了,可以重新绕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