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0):
大型PLC系统有冗余系统,对于一般小型单机PLC系统,怎样提高信号可靠性?
背景:车辆运行路线上有阻挡物,在阻挡物前后适当位置安装接近传感器(如图中的SA1/SA2),车辆不论从那个方向过来,接近传感器有信号,PLC就会控制执行机构移动阻挡物从而使车辆顺利通过。
问题: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生了车撞阻挡物事故(赶到现场观察,运行一切正常,撞车是个谜),阻挡物压根没有被移动。用户怀疑是接近传感器信号故障或者是PLC问题。
对策:在阻挡物前后各增加一个接近传感器(如图中的SC1/SC2),作为后备保护,当车行至SC1/SC2位置时PLC检测不到阻挡物被移除的信号就发出故障报警停止车运行。
以上对策实施后不久又发生了一次相同的事故,车辆撞上了阻挡物,PLC没有发出任何信号。之前怀疑SA1/SA2信号失效或者瞬间没有检测到,现在增加了后备保护传感器,理论上应该基本杜绝了以上所说的因素。
现在客户又提出了以下要求:
1、车辆运行中无法检测传感器是否完好,建议传感器具备自检功能;
2、该装置运行中各种传感器检测信号要可靠,失效或异常时及时报警提示功能;
对于以上所说问题或者客户提出的要求,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分析了故障原因再有对策,小车的启停是来自plc吗,有没有可以您这检测的开关触发了但是车没停呢,感觉只要是品牌的plc传感器,应该还很可靠的

网友B:
如果是固定线路,可以加时间上的保护,比如朝一个方面运行了多长时间如果没检测到信号,应该停车报警。

网友C:
重要的场合,就应该采用多重保护,而不是仅仅依靠一个信号,比如说,电梯的保护,接近时有编码器计数减速,并用接近开关制动停车,除此以外,到了极限位置时,还有极限终极开关作为最终的保护。

网友D:
1 布置2个sc2 同时检测,当其中一个有信号一个无信号,判断传感器异常,也停车。
2 sc2用常闭的形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分析了故障原因再有对策,小车的启停是来自plc吗,有没有可以您这检测的开关触发了但是车没停呢,感觉只要是品牌的plc传感器,应该还很可靠的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固定线路,可以加时间上的保护,比如朝一个方面运行了多长时间如果没检测到信号,应该停车报警。

PLC与传感器都是品牌,质量应该没有问题;小车运行不受本系统控制,我们只管检测小车快到阻挡物时移开阻挡物,如果此动作没有完成或者完成过程中出现问题给出信号,另外的系统停止车辆运行。

另:车辆运行有固定的轨道,检测传感器就安装在轨道上,靠感应车轱辘来判断车辆是否到达。

网友E:
每个步骤做一个指令输出及反馈环节?即判断指令与实际指令输出是否有偏差?偏差的判断时间把握好。

检测障碍物到发出移车指令环节; 发出移车指令到车子是否有收到指令的环节;收到移车指令到车子是否有移动的环节

网友A:
小车自动动行的,有点类似agv,那感觉是小车那边的问题多些,小车没有到位停止的信号,小车没有读到位置信息?

网友F:
怎么断定PLC没有输出?是压根没有输出信号,还是输出信号没有到达阻挡物的驱动机构?
不清楚传感器的具体情况,不好作进一步的分析。比如:传感器有没有可能受到外界干扰?传感器工作电源是否稳定?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否存在抖动的可能性?传感器输出信号质量如何(电平、斜率)?
PLC逻辑问题可以设置测试点,锁存信号动作时刻,便于回溯。
来自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采用输入中断机制进入PLC,可以降低信号被丢失的可能性。

网友G:
有后备保护还发生同样的问题,感觉应该换个思路,检查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H:
不应该用接近开关!!用带反射板光电开关常闭信号,或是对射光电。外加限位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工作环境不好,对射(光电)传感器效果不好。

网友I:
我分析是不是你取传感器信号采用的是直接读取。
如果是直接采用传感器信号 信号可能在接触后因否中原因停止输出  此时车已经过了检查区域。
建议做标志位保持传感器检测信号输出  这样只要传感器工作正常 并能检测到 就应该停车。
另外停车控制需要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传感器常开触点,接近感应后闭合,程序中使用这个信号的上升沿触发输出驱动阻碍物移开。

网友J:
客户的怀疑是正确的,既然增加了传感器还出现碰撞事故,先检查确定传感器没有二个都漏检可能,重点查程序好了。
小车速度太快,障碍物还没移开就撞上了,是不是也有可能,曾加障碍物移开检测,并通知小车或停止
既然小车在轨道上行进,是不是2个传感器都安装在同侧,小车偏左后,右侧安装的传感器是不是有漏检可能?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大家给出的方法都是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不要用上升沿,有PLC有漏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用上升沿,有PLC有漏掉可能
多谢!你在14楼分析的安装位置确实是个问题,我们讨论时也意识到了。

网友K:
现场调试比较麻烦的是,你还原不了事故现场,又不可能一直跟着等它发生。
不要怀疑最有保障的部分。比如传感器稳定性,plc稳定性 。只会是原地踏步。
偶发现象一般是有别的原因,而且大部分是客户现场的稳定性问题。我现场调试经验就是这样。
还是需要多了解下故障发生在什么时间段,发生时是哪个员工负责的,小车有什么变化(比如载重之类的),你感应车轱,那小车的轮子有没有问题,轮子的面是否不平,会有特定位置检测不到,等等

如果一个传感器的故障率是千分之一,那两个串联,同时故障的可能性就是百万分之一。这是要买彩票中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