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 PLC报警,位置控制移动量异常

楼主(2019-11-10):
我使用是松下FP-XH PLC,用位置控制数据表形式伺服控制。现在基本每天一次PLC报警“【46】位置控制移动量异常”,挪到另一组高速点输出也不行,并且监控了写入的脉冲当量也没超范围,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周,实在没办法求各位大佬解惑,在此拜谢!

楼主:
PLC报警【46】位置控制移动量异常,手册里解释是脉冲量超范围,但监控出的数据明明不大啊

网友A:
我没有看懂,但是有一点,我做程序从来不偷懒。不用快捷方式来做程序,否则出了问题,不知道去哪里找原因了。

网友B:
个人认为速度参数异常,很可能漏输了速度参数了

网友C:
移动量超了,检查移动量的数据,监控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PLC报警“脉冲量输入超范围”了,但是监控到的脉冲量没超...大佬你编程用鼠标一个个点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PLC报警时的脉冲和速度监控,没超范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移动量监控没超呢。我把程序和寄存器擦除了重新写入,然后计算出的移动量MV一次再写入数据表,并且只写入低位(我用的脉冲量少),高位写入0,观察中...

楼主:
改了又改,今天又报警了
,搞得整个人疑神疑鬼的,看哪里都像有问题

网友C:
移动量是32位,怎么还分两个字来写?应该直接建一个双字变量,用PTBLW指令写入

网友D:
是不是PLC要求寄存器的类型是DWORD型,你却只拿了了WORD型…做判断

网友D:
松下没有DWORD的数据处理指令咩?
我一般来说不用什么高位地位,32位的dint\dword\read我就存dword类型寄存器,省心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也是这样正正经经写的,出了问题才改了啊

网友E:
你把程序贴上来,这样才可以全面分析问题

楼主:
程序以上传,R10触发的轴3报警,有闲暇时间的大佬们帮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R10触发的轴3报警,请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E:
这个是轴1的错误,程序没看到有轴1的驱动指令,删掉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改都不行,就换轴3了,还是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换轴3就变轴3报警了

网友F:
f30* d2 k2000 dt210

改成

f31d* dt2 k2000 dt210

试一下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试一试

网友C:
DT214目标值占用双字,你在前边计算用了很多单字的指令,这是很严重的错误

+20

楼主:
回复 网友C:
F*30 DT2 K2000 DT210 结果存放于双字DT210 DT211,F1 DMV DT210 DT214 将DT210 DT211 传送给DT214 DT215都是双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已解决,用E点控制时过程值累加,脉冲量超过-1073741824--1073741823就会报警H46,所以需要定时清0(脉冲量小工作时间短的设备不清0也可以,关机自动清0)。用JOG控制却可以超出范围而自动溢出,亲测表情,希望这条经验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E点控制时过程值累加,脉冲量超过-1073741824--1073741823就会报警H46,所以需要定时清0(脉冲量小工作时间短的设备不清0也可以,关机自动清0)。用JOG控制却可以超出范围而自动溢出,亲测表情,希望这条经验对大家有帮助

我觉得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程序发上来看一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好多天没报警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