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0):
新人求教火线零线怎么画?是直接用户直线代替吗

网友A:
说实话,表情没看懂题目啥意思呢

网友B:
用笔画还是用电脑画?两条直线就行了

网友C:
可定义两个电位连接点,L、N

网友D:
上图来看看。如果要是用EPLAN 的画的话。首先定义逻辑是零线。之后就按照的颜色进行区分

网友E:
都是画成线的,区别是线号,L:火线、N:零线。

网友F:
是呀,火线和零线怎么表示,看看别人的图纸,不就知道了?线都是一样的画,关键在线的标注方式区别。唉,行业的基本规则。

网友G:
较清晰明了的标注方式可以L1.L2.L3,....用来区别控制元器件,比如一路控制PLC电源,一路控制照明开关电源等等,N1,N2,N3亦如此

网友H: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画两条直线,再在上面标注上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