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分拣装置的光电编码器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9-11-10):
就是我在做物料自动分拣系统
第一步如下系统通电后,上料传感器检测物料槽是否有物料,若无物料,传送带电机不转,等待上料。若有物料,光电编码器每发送60个脉冲就送一个信号给PLC。电机运行,带动传输带传送物体向前运行
出现的问题就是X0作为PLC输入端口 接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 无法计数60个脉冲怎么回事呢?我编码器AB接变频器AB X0不懂接哪里,已把图片上传附件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双向高速计数器有对应的计数器,而不是C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那是程序需要修改一下么

网友B:
问题好奇怪啊
不用光检,用编码器?
弱弱的问句,是旋转编码器?
它如何检测有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可能描述有点不准确。用的是光电旋转编码器,有物料传感器的,用它检测有物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用高速计数器 C235可以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物料能使编码器轴转动?
如果能,编码器信号直接进PLC X0,速度慢可以不用高速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用到不了60个脉冲发送不出信号,无法导致电机转动

网友B:
“ X0不懂接哪里”你自己都不清楚接哪里,怎么可能会有60个脉冲?
6楼的问题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