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0):
报警是指生产工艺过程中发生异常并达到事先设定的程度的提示。一旦出现报警,就提示人们要根据预先制定的方案采取措施,以确保整个系统的安全运行。在实际应用中,通常有两种方式来实现过程参数的报警设定:一种采用独立的报警设定器来完成(称为硬报警);另一种通过DCS或PLC中的软件来完成(称为软报警)。与软报警方式相比,采用报警设定器的硬报警方式更加安全、可靠、经济、灵活,并且操作方便,便于控制。

报警设定器主要有热电偶信号报警设定器、热电阻信号报警设定器、电流信号报警设定器、电压信号报警器和频率量信号报警器。

信号报警设定器的报警形式有上限报警、下限报警,上下限报警、上上限报警、下下限报警等。此外,又有励磁报警与非励磁报警之分。所谓励磁报警就是报警以前继电器处于非励磁状态(即不通电),报警时,继电器被励磁。非励磁报警与此相反。
信号报警设定器yunrun.com.cn/product/991.html
信号报警设定器常见故障与处理
故障现象:输入无信号
故障原因:①接线不正确或不牢;②电源故障。
处理方法:①重新接线;②处理电源故障。

故障现象:热电偶输入的报警设定器输出偏差大
故障原因:输入端子排到冷端补偿端子间没有用补偿导线
处理方法:换接补偿导线

故障现象:报警设定器在报警值附近报警灯频闪
故障原因:报警死区范围(报警回差)为0%
处理方法:设报警死区范围为1%或2%

故障现象:更换报警器后报警设定器没有报警,但操作台上闪光报警仪报警
故障原因:报警设定器报警输出触点(常开状态或常闭状态)与闪光报警仪输入接点类型不匹配
处理方法:查看联锁原理图,重新接线

信号报警设定器故障实例分析
1、某装置一温度TT0310报警设定器在输入信号正常范围内出现报警
故障检查、分析:检查接线情况发现输入端子松动,信号线脱落,造成报警
故障处理:重新接线后恢复正常。

2、合成气一液位调节系统的液位要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过高影响气体洗涤,过低又容易串气,形成有毒气体外泄造成事故。某日,工艺反映下限报警指示灯常亮。
故障检查、分析:经检查,断开报警设定器输出线,灯则灭,判断为报警设定器故障,经校验确定输入信号大于设定值时输出点仍接通,报警设定器的输出信号的通断是靠内部的继电器控制的,当输入信号大于设定值时继电器也不释放,继续吸合,因此指示灯常亮。
故障处理:更换报警设定器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