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0):
三菱GX WORKS3里面结构体能够调用结构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GX WORKS3里面结构体能够调用结构体吗?

1、并非调用,而是包含,你可以在结构体BBB中包含结构体A。
例如结构体AAA结构如下:
2、你可以在结构体BBB中包含结构体AAA,例如:

3、最后在程序中声明结构体变量struct_BBB,

4、在程序中可以这样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了解,就是为什么进行软原件分配会报如下提示,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了解,就是为什么进行软原件分配会报如下提示,求解

我个人认为,对于结构体手工分配软元件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在结构体手工分配软元件没有意义这句话”做何解释?

网友B(2020-03-18):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就是 结构体,如果是全局变量,触摸屏需要用的就得分配地址。。。他的意思 可能是 直接用M地址写。。没必要搞结构体吧 可能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