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0):
我公司2台7.5kw的空压机同时开启,在车间2条生产线设备正常生产压力低至0.35,现有的储气罐是3立方的,空压机每台1分钟是1立方,想问问再加一个储气罐有用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我们公司车间就有一个大的存能罐。

网友B:
本来就不够,增加储气罐意义不大,因为空压机产气量不够。

网友C:
储气罐起缓冲作用,短时间气压下降或者间歇性的气压下降有用,生产期间一直压力低就是空压机产气量问题,储气罐解决不了。
原来正常的话检查管路有没有泄露的点,或者是生产线扩大了用气量。

网友D:
0.35是生产线上的压力还是现有储气罐上的压力,如果是现有储气罐上的压力再加储气罐也没用

网友E:
无论加多大容量的储气罐都没用,不够就是不够,储气罐的作用是平衡压力波动的,相当于整流电路中的滤波电容。

网友F:
加罐子的作用就是保障现场短时间大用气量。
但是加罐子之前你得确认你现场耗气量
你空压机每分钟累计产气量2m3,要是现场需求量在2或者以上的话,你加储气罐也是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储气罐.45

楼主:
回复 网友C:
增加了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储气罐.45

这样的话是要增加空压机才行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不容易解决,如果压力低的时间短,可能能缓解,最好算一下总用气量再做决定,用多大空压机和储气罐。
不要轻易用储气罐来作为主要办法,一旦效果不行,没回头余地。

网友G:
如果瞬间气压低增加容器有效果,如果是气泵产生的气体不够那效果不大……

网友H:
增加空压机,这个不是储气罐的事!

网友I:
如果空压机频繁加载卸载加罐子可以,如果一直加载就是空压机小了。

网友J:
如果2条生产线每分钟耗气量大于两台空压机的打气量加储气罐是没用的。

网友K:
2台7.5KW的活塞式空压机要供两条生产线,够呛哦。建议技改成螺杆式空压机。

网友L:
增加空压机,用电接点压力开关控制气压。

网友M:
如果你的消耗量比最大供应量大的话,就算你再增加存储罐也没啥用。一般机器在出厂时候整定压力是6公斤,现在你已经配置了3个立方的存储罐,但压力到用户端压力低到3.5公斤,如果你的空压机启动后会自己停机的话,那是管道压降,只能检查管道或过滤器这些输送部件,如果空压机不会停机,一直做工,那是供应了不够,那样只能建议你换一台22千瓦以上的螺杆机

网友N:
不是储气罐的问题,关键是空压机问题...

网友O:
看楼主的描述有气量不足的嫌疑可能造成两台空压机联动不停,要是这种情况增加储气罐没有用。

网友P:
回复 网友A:
储气罐的作用就是缓解下输气管路还有空压机一直工作,如果空压机的产气量达不到产线的要求,你加储气罐是没有用的

网友Q:
如果压力一直都不够,加储气罐也没用。建议楼主观察一下空压机是否有停机或者卸载的时候,如果有,那么加个储气罐应该有用。

网友R:
这个还真要看如果空压机一直运转就是要加空压机了,以前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观察了一天,加了台空压机解决了

网友S:
没用,如果本身空压机性能跟不上,加多少都没用,因为储气罐本身只是防止断崖式降压。

网友T:
储气罐与增压罐有啥区别?
当年调试一个改造的进口设备,经常遇到动作打嗝,也清楚是气压不足,勉强调试完成,验收那是肯定不顺达,虽然属于客户自己的供气问题。
后来,老板拿来一个增压罐,不是很大,直径约400,长约600,装了几个smc气阀,装上后设备运行顺畅,很快就通过验收。

网友U:
所以,经过楼上热心网友们的分析,多数认为增加储气罐是没有用的哦。

本帖锁定处理了,还请楼主解决问题之后另开新帖说明一下,有始有终。

如有不同的高深的分析和建议,务必要开新帖普及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