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维修常见故障

楼主(2019-11-11):
最近几年,伺服电机使用越来越广泛,中国大陆市场的使用量随之激增,伺服电机维修这种技术服务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由于国内使用的伺服电机大都是进口产品,技术含量很高,国外的伺服电机生产商为了垄断维修服务市场,采取了非标准的编码器或是非标准的安装方式,使伺服电机维修变得比较困难,形成了伺服电机维修是一门杰出的技术本领。

伺服电机维修分为机械部分维修和电气部分维修:
1、机械部分维修为轴承损坏更换。相对于普通电机的维修,只是轴承上特殊了。因为大多数伺服电机是同步电机,转子上带磁极,用普通材料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材料定制变得尤其关键,同时对位要求也比普通电机更高。
数显仪表yunrun.com.cn/product/
2、电气部分维修主要为绕线、磁铁和编码器的维修。
只要根据原有电机的线路和线径绕回去就可以了,前提是选用优质的铜线。
充磁需要有一定技术含量,通常为机外充磁与拆开充磁,前者适合一些定子磁场的充磁;而拆开充磁需要有技巧,除了需获知原有马达的磁强,还需要了解分布情况,同时形状要有保证。大部分早期的伺服电机用的基本是质量稍差差的黑磁,充磁后一般用的也不久,有些治标不治本,为节约成本可以考虑,但我们不建议采用。我们会重新选择耐高温、耐高电磁干扰的铁氧体磁铁进行全部更换。

编码器更换与维修是伺服电机维修中考验技术含量的地方,毕竟进口的伺服电机大多是非标准的通讯格式。早期增量型产品的可以互相配换,但新一代产品已经形成各自不同的内部标准,不同厂家具备不同的标准模式,加上脉冲密度过大,另外编码器的对位有不同的算法,使各个品牌产品缺少了共用性,造成维修的难度加大。

伺服电机维修存在负载测试的难题,试机是一个技术看点。通常的小作坊较难保证修复的伺服电机试验过再出厂,基本上是感觉大概修复了,缺少相应的负载测试平台。所以用户在选伺服电机维修的时候需要了解清楚服务商的技术实力。

伺服电机维修故障范围
◆磁铁爆钢、磁铁脱落、卡死转不动
◆编码器磨损、码盘/玻璃盘磨损破裂
◆电机发热发烫、电机进水
◆电机运转异常
◆高速运转响声、噪音大
◆刹车失灵、刹车片磨损
◆低速正常高速偏差、高速正常低速偏差
◆启动报警、启动跳闸
◆不能启动、启动无力、运行抖动
◆失磁、跑位、走偏差
◆输出不平衡
◆编码器报警、编码器损坏
◆位置不准
◆一通电就报警、一通电就跳闸
◆驱动器伺服器报警代码
◆烧线圈绕组
◆航空插头损坏
◆原点位置不对,编码器调试/调零位
◆更换轴承、轴承槽磨损
◆转子断裂,轴断裂
◆齿轮槽磨损等

网友A(2020-11-26):
楼主这么好的帖子怎么都没人顶一下?
楼主能否讲一下常见编码器调零方法,恳请赐教

网友B(2022-05-21):
伺服电机我是在使用阶段,还有这么多的维修知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