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网络

楼主(2019-11-11):
有很多电量表,想做个上位机统一采集信号,看了一下每块表都有485的通讯端子,协议如图,有没有什么好点的设计方案,大约800块表,用什么软件比较好,wincc?
但是如果每块信号都要进模拟块的话造价是不是有点高,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网友A:
仿佛看到modbus RTU字样.基本软件都支持,实在不行自己编也行.只是要串口.
但是如果每块信号都要进模拟块的话造价是不是有点高"这句不懂.

网友B:
以太网转串口模块

网友C:
采集到云端?
支持modbus的

网友D:
假设一个485口(上位)能带30个下位节点,你需要27个485口。假设一个PLC,带一个以太网口、3个485口,那么你需要9个这样的PLC。另外,还可以不用PLC,直接用电脑的以太网口,加上串口服务器,加几个就看多少个能凑够那27个485口了。至于软件,这个要根据通讯协议来做。

另外,一个485带30个节点,这个只是传统习惯,其实如果加上一个好的485隔离驱动器,能带上百个子节点的,也就是说:你用一个485也不是绝对不行,弹要加驱动器,这应该是成本最低的。而且看你那第二个照片,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地址码是1-247,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