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1):
用西门子的WINCC FLEXIBLE 或者MCGS的软件,如何制作项目放到电脑上用呢?

网友A:
有一种独立的触摸装置,可以附加到屏幕上,有232和USB接口,接到电脑上,装好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不想那么麻烦,就想用目前有的东西,台式机或者笔记本来当触摸屏用。

网友B:
MCGS不是就在电脑上运行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想那么麻烦,就想用目前有的东西,台式机或者笔记本来当触摸屏用。
那就选带触摸屏功能的笔记本吧,现在有好多,就是贵点儿。

网友C:
大家关注的是在"触摸"二字上.
电脑怎么也比屏好用,主要是多数没有触摸功能.

网友D:
三菱有SOFGOT产品,可以不用触摸屏,所有的界面通过软件做在电脑中,通过电脑界面操作
用这个软件,需要购买硬件KEY。

网友E:
MCGS的通用版就是做好工程后直接在PC上运行,这个是需要购买一个加密狗才能长时间运行的(这种是靠卖加密狗赚钱)
嵌入版是做好工程后,下载到触摸屏上使用(这种是靠卖触摸屏赚钱)

网友F:
MCGS可以的,不过要买加密狗。。

网友G:
触摸屏程序不是有在线仿真这个功能嘛,完全可以直接用啊

网友H:
首先,要具备触摸的功能,其它的用软件就可以搞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想那么麻烦,就想用目前有的东西,台式机或者笔记本来当触摸屏用。
笔记本或者台式机顶多就是拿自带的显示器当触摸屏的显示部分,触摸部分依靠鼠标键盘代替操作,繁琐复杂,并且对环境要求极高,家用或者商用级设备用于工业设备,稳定性大打折扣。

网友J:
笔记本屏幕带触摸功能的有,实际上就是占用一个U口,但是否支持工控软件的操作这个我是没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的,老哥,我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触摸屏,先暂时用台式机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想那么麻烦,就想用目前有的东西,台式机或者笔记本来当触摸屏用。
笔记本或者台式机顶多就是拿自带的显示器当触摸屏的显示部分,触摸部分依靠鼠标键盘代替操作,繁琐复杂,并且对环境要求极高,家用或者商用级设备用于工业设备,稳定性大打折扣。
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