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接触器怎么去掉连接点的信息?

楼主(2019-11-11):
EPLAN 接触器怎么去掉连接点的信息?还有显示自己用过用过的触点,比如21 22触点不显示;
这个要怎么设置,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A:
在属性有个 触点映像 根据自己需要放在那个位置
可以选择不需这个辅助触点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出线的原因,是你符号数据和部件管理库中该元器件的功能模板冲突了。
解决方法:
A,更改符号上的连接点描述和该元器件的描述保持统一
B,在部件库管理中,更改该元器件的功能模板中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