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1):
说起来还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设备经常误动作。又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里检查。大家共同探讨下设备该如何接地,出现干扰该从哪里下手解决。

网友A:
我做的设备要是没有单独的信号地接不接地

网友B:
信号线还是尽量避免和强电走一起了
要求带屏蔽的信号线还是按照要求做吧!
比较敏感的地方还是做好接地。且信号接地和其他接地最好独立开!

网友C:
这话题,太大了,几年前在上海听卞铠生老师的讲座,当时就说了,接地这个还真没人能完全搞得很明白的。

网友D:
前两天这个问题可折腾死人了

网友E:
怕干扰的设备就有自动化装置,通过查看数据变化或检查数据记录找哪个信号造成的误动作,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干扰,再对应找哪条线路的问题。

网友F:
误动作,不一定是干扰问题,不排除元件和线路问题

网友G:
程序问题也不少见

楼主:
之前其实也遇到过,反正就是检查接地,变频器屏蔽网、编码器屏蔽网等等。因为都是老设备,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应该不大。现在就是没有一个规范,到底设备的强弱电该如何接地,各位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