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1):
FX3U的PLC通过ProfiBus-DP与西门子CPU通讯,怎么做简单点,程序量最小呢?我现在的设想是加个Q系列的CPU,用QCPU+QJ71PB93D与西门子做DP通信,再用QJ71C24N与3U做串口通信,这样可以吗?成本方面怎么样

网友A:
不是有转换模块呢

网友B:
用Q系列的CPU做转换模块用也太奢侈了吧,3U有FX3U-32DP 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为FX系列我没有找到能DP通讯的模块,您说的这个FX3U-32DP能做为从站与西门子通讯吗?网上查了下这个手册是英文的,是否要日本国进口?还有,网上貌似没搜到它的GSD文件,到时候西门子那边好不好做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FX系列我没有找到能DP通讯的模块,您说的这个FX3U-32DP能做为从站与西门子通讯吗?网上查了下这个手册是英文的,是否要日本国进口?还有,网上貌似没搜到它的GSD文件,到时候西门子那边好不好做呀

进口的不好找那就找马云,3U那边加一个MODBUS的模块(FX3U-232ADP-MB),技术上的问题找客服,纯中文无界限沟通。

网友C:
有那种转换通讯模块的。也就几百块钱左右的

网友D:
楼主为了通信都用上了q系列的cpu了,为什么不直接用q系列cpu代替3u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灰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现场要改造的设备,原先就是用的3U的128点的,不想改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稳定性如何?

楼主:
目前偏向于用FX3U-32DP模块,但为何选 型软件那里没有找到呢?

网友E:
FX3U-32DP,ProfiBus-DP从站;
三菱做从站的话,就联系下供应商,有现货的话直接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供应商回复说三天可以搞到货,目前正在找GSD文件,看了下程序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稳定有可能不太好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FX系列我没有找到能DP通讯的模块,您说的这个FX3U-32DP能做为从站与西门子通讯吗?网上查了下这个手册是英文的,是否要日本国进口?还有,网上貌似没搜到它的GSD文件,到时候西门子那边好不好做呀

进口的不好找那就找马云,3U那边加一个MODBUS的模块(FX3U-232ADP-MB),技术上的问题找客服,纯中文无界限沟通。
国产的有直接扩展在三菱FX编程口或者485BD\232BD的Profibus-DP模块

楼主:
已决意用FX3U-32DP做,现发上它的手册及GSD文件,方便后来者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