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1):
施耐德23A伺服停产,现能代替的产品就是 LXM28A在回原模式上和23有点差别.
一、首先我们要确认LXM2 8A伺服的固件版本号是多少,最好在1/75/28或以上看版本方式 P0-00 和P5-00 这两个参数

楼主:
二、向限位回原和向限位找Z相都是一样的,只是如果先限位回原,比如向负限位回原点,回完后很容易出现AL014报警,可能伺服的刚性不是很好(因为28伺服摸认是HD算法,刚性太弱很容易再次碰到限位,侧报限位报警 我们一般选用找Z相回原,或者原点偏移功能。原点偏移功能把伺服P5-76设为1 开启偏移功能,偏移多少在程序 的功能块的POSITION 引脚设定。
三、如果 在回原时,功能块出现4404/或4405报警侧把P5-13设为2关掉即可。

网友A:
楼主肯定是技术大牛啊,厉害

网友B:
学习学习,楼主对施耐德产品好熟喔~~

网友C:
学习了~28我一般还是参照23的回零方式,选那个向负方向寻零,碰到原点开关,向正方向运行,脱离原点为零,若先碰到反极限,向正反向运行.碰到原点开关继续向正方向运行.脱离原点为零.若碰到正极限,则报警正极限.
各种回零方式都有两套,寻Z轴,不寻Z轴,,我记得这两个有一个是有问题的.我忘了是哪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28伺服固件在不停的修BUG,现在只有光电电机的找不到Z相脉冲而以,也在出现最新固件,等这两天有空测试一下。 走CANmtion  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能完全照23伺服来,确实在很多不同之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没走过motion  用的5台28  最明显的对比就是读取轴状态那个块里面的回零完成没有了

网友D:
楼主对伺服好熟啊,以后有问题像您请教。

网友E:
楼主对2楼点了个赞

网友A:
楼主对施耐德电气的东西很了解,佩服佩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我跟你的回原方式也是一样的,不过楼主的这个回原方式优点也不错,更简单配置。

网友G:
学习了,看来楼主用过不少施耐德电气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