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1):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有台数控系统FANUC OI MATE-TC 系统的机床,以前经常启动不了,黑屏。有半年正常了,昨天有出现了启动不了(黑屏),测了24V了,现在正常有24V,但是还是启动不了,以前长时间观察,当变频器在数控机床启动时,速度显示为0的时候,能正常启动,现在启动时变频器速度显示有值,而且在变化,启动启动不了,怎么办?多谢指教!

网友A:
我想知道,你的系统都没启动,变频器怎么可以启动?

楼主:
多谢楼上的老师回答,情况是:  送电,然后变频器的监视器上显示数字,有时候显示0,这时候就能正常启动,当显示有其他值时比如125,这时数控系统启动不了(黑屏),

楼主:
车间现有的设备中没有同型号闲置的变频器,所以想换个也没有,现在想判断一下,到底是数控系统有毛病呢,还是变频器有毛病

网友B:
变频器显示的数字是什么?频率还是电压。。。。?

楼主:
应该是转速

网友C:
不启动应该是发那科系统主机有问题了,正常启动跟外部关系不大,你可以把主机单独通电DC24V就应该启动有显示。

网友D:
回复 楼主:
给你个最简单方法,把变频器进线开关关掉,开系统看看。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老师的指点,我把数控系统的JA40那根通往变频器的线,拔掉试过了,系统启动不了,数控系统的24V有,测量过了,有24V,数控系统还是启动不了。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系统启动不了,有时过一天或两天又可以了,半年前的一天,我发现系统启动时,变频器显示转速,这是系统启动不了,就把变频器的那根D24的线连到直流电源的24V的给拆掉了,然后就正常启动,而且正常使用有半年左右。

楼主:
由于对数控系统启动的条件不清楚,所以乱怀疑,再次谢谢给位老师

楼主:
还有就是数控系统的24V电,以前插到系统后电压就变低了,这次还没测量启动时的24V的实际电压是多少

网友E:
系统没有启动,变频器显示有转数,这个转数是从哪来的问题应该就出在哪了吧。

楼主:
刚才测量了一下数控系统的24V,拔下24V进行测量,是24V,插到数控系统后,测量是16V,故系统启动不了,。@syhqx您好,就是不明白变频器为什么有转速,问了生产厂家,厂家也这样说,那个速度哪来的,我就说,我就问你们厂家呢,系统也没启动,主轴也没动,为什么在变频器的监视器上有速度显示呢

楼主:
刚才还把JA40主轴模拟输出线和JA1A编码器线的拔掉,不行,COP10A,JA2,JD36A,JD1AIOLINK都拔掉了,还不行,

网友F:
换一个24伏直流电源试试。

楼主:
@syhqx,把数控系统JA40主轴模拟输出线拔下,变频器的监控器显示0,您的意思是指数控系统有问题吗?@hwl123,直流电源的正常的,换了,还是不行啊,多谢@syhqx,@hwl123两位老师

网友G:
首先你这个不启动,如果二十四V 有,那就是系统本身有问题了 ,你可以简单看看电路板有没有灰尘 简单清理 还不行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我们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今天,刚刚,这台机床开机后,开机显示啦,不过有两个报警:SV5136(FSSB:放大器数量不足)及一个外部报警:没有主轴齿轮信号。以前也是出现多次,启动时黑屏,过几天又好了,正巧车间机床有空闲的,这台机床就没用,今天开一下机床,就看启动了,那个报警估计是某个线短路,IO板上的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