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1):
施耐德LXM26伺服刚性切换方式 首先要确认伺服固件版本在1.75.25以上

楼主:
LXM26伺服出厂是HD算法 对应的相关参数是P8-00,P8-01,P8-02,P8-03,P8-05    P8-35是207
还有一种算法跟施耐德23伺服类似,首先把P8-35设成4001 才是PID算法 对应的刚性参数P8-53\P8-57\P8-58\P8-59
后面有用到,会有很仔细的介绍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关注了,原来LXM26的整定还有两种算法啊,HD算法是什么,楼主以后会讲吗?

网友C:
PID算法在伺服应用中会遇到调试时负载有一点小差距的变化都会导致PID调节出来的参考有差别,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请问HD算法是什么?会比PID算法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HD调出来的声音很大,在走PTP时候,精度可以。HD一般能过软件调采图才能看出好的效果,但自整定也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嗯,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