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位画机械图的朋友,帮忙画个图

楼主(2019-11-11):
有个小机械需要改造一下但是自身不懂得画机械图,画不出配件加工图,所以没法动手,,下面进入正题,表情,,就是在一条输送带上面做两个气缸底座,然后这两个气缸底座再安装在一个杆上可以滑动调节这样,,具体请看图,,这个机构是用来挡住输送带上的东西不让他过来的,,气缸打出就挡住不打出就收回来这样

楼主:
有朋友帮帮忙吗,,可以发红包答谢

楼主:
气缸预计选用TN25X50

网友A:
是不是就是按你图片这样画,如果是,这也看不出尺寸呀,你还不如拆下来给机械加工的照样做,或者让机械加工的直接来画

网友B:
我搞机械设计,但你这样的图,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忙。机械尺寸,就算是只有0.5mm的误差就无法使用和装配。就凭这几个照片,实在是帮不上你。

网友C:
建议你拍照时候关键部位用卡尺卡一下,比如那个滑动轨道,那是标准件,滑动杆直径,动作范围,然后就让配件商给你配套啊,这个已经是最偷懒的办法了,至于气缸,你可以看上面的型号,告诉配件商,人家就会根据选型手册来帮你配套了

网友D:
进这个论坛没可能没学过几何(初中表情)。
画个示意图,标上尺寸,,,,,,
机加工会帮你搞定。。。

网友E:
拿着这几张照片,找个做机加工的,他会告诉你干这个活需要哪几个尺寸,回去量一遍返给做机加工,再多给俩个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别人厂的,没法拆,,我是想根据一个气缸的型号在衍生出一个底座,然后再设计出下一件配件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较粗糙也行,有个大概的话我可以自己回来转转磨磨的,配件是别人厂的不能拿到手,其实只要做到要求就行了,,,就是画个气缸的安装底座,然后再根据底座设计一个滑块可以在杆上面滑动调节位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