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1):
现在手上有台伺服电机(KR73BJ)和放大器(MR-J4-70A),FX-128MT/ES-A台,伺服电机带动伺服电动缸来实现走设定的行程正反转。当然还有触摸屏(普洛菲斯)程序要如何编写伺服参数要设定那些,手册上有程序举例想问下要做回原点程序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私聊指导好了有佣金13776013092.

网友A:
如果只做相对定位,可以不用原点回归。

网友B:
工期赶的话发包比较划算!之后自己再琢磨。

网友C:
建议去参加个培训,啥都会了。

网友D:
fx_128mt是三菱那个型号的cpu,别是2n就不支持定位指令,伺服电动缸没用过,来但是伺服的丝杆用过,要先知道螺距,,编码器分辨率,算出每个脉冲走的距离,在用定位指令就行了,不是绝对定位的话是在每次上电要回一次零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FX3U-128MT/ES-A晶体管输出的,有内置定位功能,能否指导下我想这个应该不太复杂只是本人没有用过费用都好谈。

网友D:
伺服电缸的我也没用过,伺服丝杆的定位我觉得你的这个例子可以从李金诚老师的伺服定位和控制的书上面找到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伺服电缸其实和丝杠是一样的,网上有什么比较好的培训单位吗?

网友E:
可以到论坛看看我们这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案例试试看

网友F:
最简单的一个PLSY指令就可以了
接线正确
伺服设定控制方式 电子齿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