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1):
老哥们,假设伺服编码器分辨率是2500线的,内部计数是131072脉冲转一圈。咋理解,2500线一般按四倍频不是10000脉冲1圈吗

网友A:
没明白楼主要问什么,
根据台达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和伺服电机编码器都是匹配的,例如16万,16/1,就是1万脉冲一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具体看手册,猜测131072是伺服内计数器的最大值,参见PLC的高速计数器/普通计数器,都是有限度的.

网友C:
2500线的分频后是10000脉冲1圈和131072脉冲转1圈,这两种形式只能二选一,型号说明里面有介绍的,图中如果是选2就是17位的也就是131072脉冲转1圈的,如果选3就是2500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伺服是咋样的一个控制流程。上位机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驱动器再给电机,电机里的编码器反馈的值再和发的脉冲数比较吗。那电机转一圈要多少脉冲是由编码器决定的还是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伺服是咋样的一个控制流程。上位机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驱动器再给电机,电机里的编码器反馈的值再和发的脉冲数比较吗。那电机转一圈要多少脉冲是由编码器决定的还是啥

上位机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驱动器再给电机,电机里的编码器反馈的值再和发的脉冲数比较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电机转一圈要多少脉冲是由编码器决定的还是啥
是由电子齿轮比与编码器分辨率的计算决定的,关于电子齿轮比你可以上网搜一搜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机转一圈,驱动器说了算
编码器只是反馈实际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器咋说了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码器分辨率乘电子齿轮比吗

网友E:
其实这就是一个概念理解的问题

说白了楼主就是想知道上位机发送多少个脉冲伺服转一圈。

台达伺服也是可以设置多少个脉冲转一圈的,比如你想设置10000个脉冲转一圈或者2000个脉冲转一圈等等。这都是可以设置的,具体可以打台达客服咨询。

就我做过的伺服控制来说,我也是按每转脉冲数来控制伺服的,从来没有使用过所谓的电子齿轮比。我佩服那些计算电子齿轮比然后等等一大堆数据的高手,真的,诚心。

我使用西门子的伺服,如果是V90的话就可以直接设置每转脉冲数,然后一转是多少MM,这样定位的时候就直接1MM对应多少个脉冲就出来了,对于我这种喜欢简单想问题的人很是省事,用S120控制伺服的话也是,一圈多少个LU,简单。

 后来用了三菱的JE系列,也是可以选择控制方式为每转脉冲数,一般我设置是2500脉冲一圈,然后伺服一圈多少MM,很容易。
 有次用台达的伺服,参数只找到电子齿轮比,对于我这种智商,根本就不会算,于是打电话给客服,说也是可以设置每转脉冲数的,好像是分子分母一个要设置16万,另一个设置为10000好像就是1万个脉冲转一圈,具体我也记不起来了。

 有次用国产的,也是像上面台达的方式 一样。这对于我这种数学不好的人来说非常简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码器分辨率乘电子齿轮比吗

编码器分辨率除以电子齿轮比,假设你想要6000个脉冲一转,编码器分辨率是10000,那么就把分子设为5分母设为3.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我之前上传的图片上2500线的编码器,为啥算的时候是131072去乘啊。施耐德的lxm16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仔细看一下4楼的回复,或者你提供完整的伺服电机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最大131072吧。。。

网友F:
直接在驱动器上设置转一圈要多少脉冲,很简便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啥是拿131072去乘,不是2500线的编码器吗

网友B:
实话说,没有翻找对应资料,只是看到“内部计数”定义,既然是计数,就有上限,如果代表“精度”,用“精度”,“分辨率”...是不是更好

网友C:
看来楼主是与2500线和131072较上劲了,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编码器来的,只能是二选一,

一种是2500线的,4分频后是10000个脉冲/圈。

一种是131072的,就是131072个脉冲/圈。

如果你实际的电机是2500线的,而说明书里面介绍齿轮比公式时又写的是131072,那么应该是这几种类型的电机是共一本说明书,只是拿其中一种举例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他选型手册里电机编码器就没17位的

网友G(2020-01-22):
我用的安川伺服编码器24位,那转一圈就是16777216个脉冲。但你PLC发送脉冲能力有限,伺服驱动器可以接受的最大脉冲频率也有限,比如接受集电极开路信号最大为200kpps,线驱动输入最大也只有4Mpps。那我1秒要转3圈(16777216*3)怎么办?就用电子齿轮比放大你PLC输入伺服驱动器的脉冲频率,使你PLC能以低频输出控制高精度伺服转动。西门子的使用比较方便,在工艺里直接就帮你整理好了,看着填就行了,其他的要自己理解计算。关于电子齿轮比的计算可以参考安川伺服手册,里面有介绍怎么计算,想要理解的话可以去百度搜搜,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学伺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