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1):
此贴内容来自<施耐德somachine控制器应用技巧120例>1.3.26章节
SFC程序如图
声明变量:
var
act1:bool;
act2:bool;
act3:bool;
act4:bool;
act5:bool;
end_var
步动作的定义如下:
D:延时,格式:D T#20S ACT1,当对应的步被激活时,经过该设定时间后,ACT1为ON;
N:激活,格式:N ACT2,当对应的步被激活时,ACT2为ON;
L:限定延时,格式:L T#20S ACT3,当对应的步被激活时,ACT3为ON,经过该设定时间后,ACT3为OFF;
S0:置位,格式:S0 ACT4,当对应的步被激活时,ACT4为ON,且保持为ON直至被复位;
R0:复位,格式:R0 ACT5,当对应的步被激活时,ACT5为OFF,且保持为ON直至被置位.
注意:ACT1与ACT2等也可以是一个程序段.

一直想学习这个步进编程..
据说对某些过程的编程非常方便.
一直也没有学..唉...

网友A:
步里千万不要用定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书里给的程序案例..介绍sfc的..
我还没自己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B:
SFC这个确实是挺好的一种语言,尤其是需要分步骤执行,或者需要按流程来执行的时候,但是除非是有项目用,一般接触的人确实不多,我也是,到现在也还没有搞明白这个语言

网友C:
多用SFC做几个流水线你就发现挺好用的,我也是做了3个项目一直用sfc才弄懂了这个功能,挺好的一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过帮忙调过别人的一个三菱的步进程序...
也没仔细研究.就是改了改里面的条件..
魏工你没搞明白.要是有人打电话问的话.你咋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看过别人的程序..三菱的.而且他把步序弄在触摸屏上显示.很方便调试..
就是自己没用过..
一直用普通梯形图,计算的时候用点ST  控制伺服什么的用CFC

网友D:
SFC对初学者、小程序或简单纯逻辑控制还是可以的,因为程序在修改或调试时太麻烦,特别在跳转,条件选择,并行等局限性比较大,我是不怎么习惯用SF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听过.没用过..说是针对步进程序有奇效
根据编程需要选择对应的编程语言.
会事半功倍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以前是三菱在水泵控制上用过,SFC是非常符合人的顺序逻辑控制思维的,只是在修改或调试时好折腾人,后来整怕了就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流水线工位那种处理好像是更方便一些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是的,这个可以有,流水线作业的这种用SFC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