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与PLC

楼主(2019-11-12):
请教大神,我们现在有一台PLC与扫码设备现在可以正常使用。问题是有另一款二维码需要扫描,我该怎么处理,需要做那些工作谢谢啦

网友A:
扫码设备不分二维码的吧,什么二维码都能扫出来,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我现在需要用另一款二维码,对设备来说通过二维码的数据换算成伺服运动。现在想问用另一款二维码程序里需要修改那方面

楼主:
基恩士 sr1000

网友B(2020-02-22):
条码和二维码只是形式的不同实质都是数字如果扫描枪扫描不到换个扫描枪就好了,一般扫描枪都可以扫很多类型带二维码

网友C:
大佬级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