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星形电热负载,如果三相平衡,取消中线可行吗?

楼主(2019-11-12):
三相星形连接的电热负载,如果三相平衡,取消中线可行吗?

网友A:
可以的,我一直不接零线的。

网友B:
既然是星形连接了,还要中心线做什么?

楼主:
我觉得不能取消中线,如果一个电热管开路,另外两个电热管会形成串联电路,电压是380伏。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在更新坏管以前,会缩短管子使用寿命。也可能会烧红。造成明火危及安全。

网友C:
如果一个电热管开路,另外两个电热管会形成串联电路,电压是380伏。

没错,是380V,但380V不是加在一根电热管上,而是两根电热管,实际上,单根电热管的电压只有190V,电流不会超过额定电流。

楼主:
计算了一下,确实电流不到额定。无需加零线。

网友D:
实际上,阻性加热负载星点就是不用接地的。

网友E:
我实际工作中三相平衡加热管星接也没有接中性线……

网友F:
全部的发热管都是相同的,三相负载也是均衡的,零线中点要不要都可以,有零线的话,如果有发热管开路了,功率下降也不会很多

楼主:
如果不太平衡,比如有一相并联两根管,如果不要零线,会有不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