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有简单的计算公式么?

楼主(2019-11-12):
一条高压线路,因功率因数罚款了。电容补偿是自动投入的,有没有简单的计算公式,便于作比较

网友A:
抱歉没人看到高压,高压线路不好加,最好结合设备端的电表看,有的有总柜和出线柜,也可以对比着看。
自己算的话实时数据你是不好把握的。
被罚款的话看看补偿的容量够不够?补偿投入的延迟时间是不是太长?

网友B:
Q=P*(tan arccosφ1-tan arccosφ2)
用手机科学计算器app计算,很简单。

网友C:
高压线路一般有单独的计量,从电能表读出来的数和供电局给的单子是否相符?

网友D:
我认知▂高压线路6、10、12kv一般是有国家资格高配柜生产及电力部门确认安装的,自己这么能随便改装呢

网友E:
不能检测高压,只能从低压侧监控了。然后与电力管理部门的数据比较。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F:
自动补偿的还需要计算?直接设定一下就行了吧。再说,直接加个功率因数表,就可以直接看功率因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