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在离心铸造中(就是把铁水倒进圆柱形模具中 模具旋转 通过离心力的方式  把铁水弄成圆管)   现在我想给模具降温  恒定在300度  怎么完成自动控制喷水时间 来恒定模具温度呢

我想让机器自动检测温度然后算出喷水电磁阀的闭合时间 ,这样来实现我指定的温度

那么怎么算 喷多少水能降低多少温度呢  ,相同喷水时间下  模具温度在不同温度下降温是不一样的 比如(模具100℃  喷水2秒 能降低15摄氏度,模具300度  喷水2秒  模具能降低40度 )

各位大佬这个数学模型怎么搭建呢   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案呢
最终目的实现自动降温到我指定的温度

网友A:
我来抢答。先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模具是转的。检测温度的方法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常规的热电偶、热电阻之类的需要和被检测物接触,是通过滑环之类的方法还是直接用的非接触测量(比如红外?)
水冷却模具,模具冷却铁水。测温点测量的是模具的温度还是测量的铁水温度?这种温降极快且检测和响应都存在极大滞后的系统,调节起来真是要死人的。
就我目前的知识储备,我想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笨办法。

使用多台温控器,分段投入,分段整定。

比如从1400℃(能到这么高么?)铁水赤红发光到900℃铁水暗红这一段投入一台温控器,让它自动整定一个PID,控制降温的时间。

900℃到600℃(我随便写的)再切换到下一台,600℃到300℃再切换一台,分别整定不同的PID参数。

现在也有带程序曲线编程的温控器,能在不同的程序段保存不同的PID参数,比如日本岛电(希曼顿)、国产的宇电,都有这种型号。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铁水从赤红到凝固的时间这么短,恐怕不够温控表自动整定完成所需的时间,调起来有点费事。

网友B:
那冷却水是开环的还是闭路循环的?还有,磨具的温度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需要方案?

像你这种需求,应该是先进行一个测试,然后把结果“温度控制曲线”生成数学模型。才靠谱。因为,冷却介质的温度和流量都决定你的温控效果的。所以,你的恒温控制系统,需要有一个人工智能自学习的过程。

网友C:
干嘛考虑水冷啊,风冷控制不是简单多吗

网友D:
多段智能温控仪能做自适应,宣称的模糊控制,我们原来给石膏模具加温和降温用的是国产表,在不同的温度段控制接触器的分合时间和频率,适应不同阶段的恒温控制。你这套系统要带实际物料进行测试,找出不同阶段的温度变化速率,不容易。
同行没有可借鉴的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