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伺服电机从新绕线圈后怎样识别UVW相序

网友A:
伺服电机还从新绕线圈,第一次听说,后续说一下效果怎样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伺服电机可以绕线圈的

网友C:
我想知道伺服电机这样的维修造价核算该怎么算,和换新相差多少

网友D:
伺服的相序接错会报错,不能正常工作,如果分不清,可以多尝试接线几次,看能否正常运行。

网友E:
搞不清就接上驱动器试,报警就调换,总是能试出正确的排序,然后做上标识;

网友F:
一般绕线圈的人会标识清楚UVW。从新绕线圈还要调编码器零点....不知道相序很麻烦

网友G:
编码器原点怎么调整的,这个有点好奇!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广数的伺服驱动有个调零模式,可以在换编码器时候调零。前提是电机的U V W相序接线正确。《用广数的伺服电机调过,其他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H:
相序错了有可能飞车

网友I:
安川伺服电机UVW错了要报警,其它不知道。

第一次听说伺服电机还能绕线圈

网友J:
以前伺服电机坏了都是丢了,没想到伺服电机还可以绕线,不过刚开始接触伺服的时候也有接错线,放大器会报警的,多试两次应该会试出来吧

网友F:
完好的伺服电机,U V W 相序接错了会飞车,如果拆过以后,编码器没有调零,U V  W三根线随便怎么接都会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和之前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外国品牌电机还是值得修一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找UVW就是为了调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数那种型号的驱动器?能接什么通讯协议的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和之前没有区别

谢谢你的回复及分享的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能把帖子放到变频器维修或者电工技术 板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能把帖子放到变频器维修或者电工技术 板块?

我要管理员帮你解决。

网友K:
我绕过一次成功拆时记住UVW头…后来又绕过十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