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如图,哪位大神知道咋回事,台达变频器vfdsoft安装不成功

网友A:
根据最新版本的VFDSOFT,请查看你的系统是否支持:
VFDSoft V1.58 VFD Software v1.58
Windows XP SP3 (32bit 版本), Windows 7 (32bit版本, 64bit版本)
不过我WIN10-64位系统也安装上了没问题,供楼主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win7 64位的系统,你说的软件版本哪里可以下载到,或者你那有吗,现在装不了的这个在官网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谢谢,下载试一下但愿没问题,不过有个疑问,变频器型号是VFD-M系列的可以通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搞

网友B:
您好,如果与本帖意图不是很相关的话,一问一贴,请另开新帖。本帖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