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真是多此一举?

消防柜非要加个触摸屏,因为没有消防强启功能,所以消防局验收不合格。驱车460公里半小时内增加强启功能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因为这个屏验收不通过还是没有强起验收不通过?

如果是因为后者还可以理解,不知道楼主的强起怎么加的?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强起验收不通过

网友C:
真的是多此一举吗?你认为不需要,但有关消防规程却不是这样看,比如说,当电机过载时,通常热保护应迅速动作,而消防要求,就算电机烧了,也不允许电机停车,但可以报警。
再比如,万一电机真的过载了,必须迅速的自动转到另一台备用机上,而不是依靠手动转换。

楼主:
主语,谓语,宾语,颠倒了。消防柜非要加个触摸屏。却没有消防要求的强启功能。所以消防局验收不合格。

网友D:
这个控制器是专用的控制器,既然都没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控制器是专用的控制器,既然都没这个功能

强起应该是不依赖于任何控制线路的,控制器更不行。个人理解就是主线路旁路加一个断路器通过手柄操作最好。我们自己做的就是另外加个箱子装一个断路器,作为主回路的旁路。

  11.0.12 消防水泵控制柜应设置手动机械启泵功能,并应保证在控制柜内的控制线路发生故障时由有管理权限的人员在紧急时启动消防水泵。手动时应在报警5min 内正常工作。
【条文说明】11.0.12 压力开关、流量开关等弱电信号和硬拉线是通过继电器来自动启动消防泵的,如果弱电信号因故障或继电器等故障不能自动启动消防泵时,应设置机械紧急启动装置。
当消防水泵控制柜内的控制线路发生故障而不能使消防水泵自动启动时,若立即进行排除线路故障的修理会受到人员素质、时间上的限制,所以在消防发生的紧急情况下是不可能
进行的。为此本条的规定使得消防水泵只要供电正常的条件下,无论控制线路如何都能强制启动,以保证火灾扑救的及时性。
该手动机械启动装置在操作时必须由被授权的人员来进行,且此时从报警到消防水泵的正常运转的时间不应大于 5min,这个时间可包含了管理人员从控制室至消防泵房的时间。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解释,也觉得确实有必要加装,但是我进了几家工厂的消防控制都没这个开关的。

网友E:
消防控制柜是要有强启功能的
有没有触摸屏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不一样的,强起还是方便很多,(例如,屏失效,系统死机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解释,也觉得确实有必要加装,但是我进了几家工厂的消防控制都没这个开关的。
我们先前也没有的,好像是从前年还是大前年开始的,忘记了,我们做的地铁项目都要求装的,严格按照CCCF消防3C验收规范来的。

网友G: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首先,应该消防验收通不过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强启功能;
而增加强启功能就需要通过触摸屏来实现(怎么实现的?)
不懂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H:
消防的有手动控制,有远程BMS和FMS系统控制,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进PLC的,直接硬线路接通断开。
另外就是自动的消防报警信号,这个信号过来时是不允许关泵的,任何情况都不能关。

网友I:
是设计制造者不了解消防验收标准吧。

网友J:
定制的控制器,可能有利益链也说不定,非技术问题不讨论。
不过设备都是与时俱进的嘛,该高科技就高科技一点。

网友K:
这就是没考虑控制器失灵的结果
自动化,电脑化不是在那里都行的通的

网友L:
楼主的意思消防柜没有必要用触摸屏,但一定要强起功能,否则再好看也不能验收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