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昨天用万用表测量家中插座火线和地线电压是48V,零线和地线是184V,火线和零线是220V。是不是地线有问题或者说接地不可靠?这个要怎么解决,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我这管这个叫“串零”,就是火线和零线有绝缘低的地方,导致零线带电。

网友B:
我怎么觉得火线和地线是184V,零线和地线是48V,火线和零线是220V,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地线接触不良导致。个见,供参考

楼主:
房子属于老旧小区,这个有办法解决没?

楼主:
这个影响正常使用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肯定影响吧,不安全的说

网友D:
我的感觉是地线的总线断了或者接触不良,正常情况下地线与零线之间是没有电压的,但是地线断了或者接触不良就不能回地了,而这时设备又有一点的漏电,所以就有电压了。你把总闸关了再测一下看看。

网友E:
我通常是这样检测接地的可靠性
在确定零火和漏电开关没问题下,
短接零地,如果漏电开关跳开,接地没问题,反之有问题

网友F:
你这个明显接地有问题,而且地线有感应电,导致零地测量电压很高……

网友G:
总零和地线都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H:
哥,你家有三相点吗?如果没有那你怎么肯定对地48V的就是火线?零线对地是184V呢?

网友I:
先查一下“地线”的来源,看其是否正确、可靠,以及其入户“地线”的情况;
再了解相关住户对“地线”、“接地”的处理情况,然后可采取相应对策,例如检修等。
如果有负责这片维护的电工人员,应征询其意见、或由其处理。

网友J:
这种情况楼上讲的火线和零线的绝缘不好和地线接地不好都有可能
建议按照7楼的方法进行检查。
反正这种状态是不安全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两项,我用万用表测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这是比较稳妥的方法,谢谢

网友K:
老房子没有漏电保护
直接装修改线路---老房子查起来难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两根线接进来的,你怎么确定哪根是零线,哪根是火线,你难道去三相四线的进线那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