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求助1500PLC程序读不到,错误提示,版本问题,有没有大佬提供解决办法?不可能再下载一个低版本博途吧。。。。

网友A:
博图的版本兼容性比较差,上载的话,估计你只能安装旧版本的软件来了

网友B:
能不能刷固件?
AB的软件兼容性也很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V15,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是V13还是V14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很多支持包,但都是该版本的,下载安装试试行不行

网友C:
要早期的版本才行

网友D:
你这个用V14版本试试看,估计版本大问题,

网友E:
只能试着看,先从v14开始,我电脑里V13sp1,v14,v15共存

网友F:
都说博途软件怎么怎么好了
差的地方也不少

网友G:
看看这个帖子内的TIA各个版本的兼容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1816

我推荐你安装TIA V13 SP2,这样以往版本基本都可以上载.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

网友H:
你这个是应为版本相差太远了!!!

楼主:
解决完了“无法离线确定模块IO从站类型”,又出现“无法离线确定模块KUKA的类型”,真够烦人的,哎!

网友I:
我们V13,V14的都有,我都安装了。不同的 版本不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已经好了,用的原程序打开的

网友J(2020-05-04):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终也是重新安装了对应版本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