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各位大虾,我设备上用的C200H PLC,现用输入模块有ID211和ID212,因为输入点不够用,我想把ID211换成ID212,需不需要在程序里设置,还是直接更换使用,请大虾指教。

网友A:
不用动原来的程序,新增加的点,如果原程序有用到就要动了---原程序员自私
你要重新做"I/O登记”
外部接线肯定要动的

网友B:
注册表里要更改下;

网友C:
第一步し更改硬件注册表。物理配置与软件设置不一致会报错误且无法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B:
ID211是8点的,ID212是16点,那么你用后面的8个点,程序也肯定要改的;除非你的程序是之前已经预留的按ID212设计的;

网友D:
要改IO表。

网友E:
直接更换使用,ID211占用地址00-07,ID212占用地址00-15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虾,明天我试下,有什么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