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闹鬼

楼主(2019-11-12):
   我厂有10台航车。早上7点30到8点30之间,集体罢工,过8点30分一切正常。厂内电动机运行正常。三相ABC电压正常

网友A:
集体罢工肯定有共用的部分有问题的。仔细查看看。

网友B:
其实,楼主这么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想让别人猜迷语。逗着玩行。解决问题没戏。因为现场什么情况没人知道哇。瞎猜那叫技术吗?撞大运差不多。

网友C:
不是闹鬼而是你故障点没有查到哦.....

网友D:
10台行车是一个供电回路?
然后这段时间这个回路出现问题?

网友E:
那时候也不是用电高峰期,为何会出现?

网友F:
是偶然还是每天都是?不工作是什么意思?是送不上电呢还是送电以后,启动不正常呢?或启动后设备不工作呢?总电源每天都关闭吗,如果是,你检查总电源了吗?说不定就是电源开关有问题,查查看,个人意见,不一定对。

网友G:
讲一个类似的故障供楼主参考。

当年我在铁路的一个机修车间当电工班长,车间的供电由一台一百多伏安的变压器专门供电。有一天早上上班,不知什么原因整个车间的机床、钻床、电焊机等机械设备都不能启动,无意间打开车床附近的一台砂轮机,就好像受砂轮机指挥一样,全部设备都可以启动运行,一整天都没有问题(全部正常运行)。

第二天一早上班,又出现这种现象,又是靠打开这个砂轮机后全部都可以正常,只要这台砂轮机能正常运行,其他的设备都可以正常运行一整天都没问题(其他设备启动完后砂轮机就可以关闭,不影响一整天的工作)。

这样连续多天都是这个现象,检查各相电压正常(空载),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通过只要启动砂轮机就可以排除其他设备不能启动的现象进行分析,判断这个车间供电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可能。于是对配电室的各个开关、各输电线路接头进行仔细查看(那时没有红外检测仪,只能用眼观察各接头有没有发黑发热现象),最后在变压器的低压侧四个输出端螺栓之中有一个螺栓有发黑的现象(不是很明显),停电后上去仔细观察,确认该螺栓有发热现象,于是通知供电部门来处理。

经过供电部门对该变压器拆解吊芯检查,确认该端子螺栓因接触不良发热造成供电线路在冷态下虚接不能供电,通过砂轮机启动的冲击电流使之临时连接良好为整个车间的机械设备供电,在热态下供电一整天。下班后经过一整晚的冷却,接头又虚接不能通电,又是通过砂轮机启动的冲击电流使之连接后继续供电。

网友H:
行吊的供电检查正常么

网友I:
个人猜测极有可能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