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大家可以说自己调32系列伺服驱动器带三方电机的遇到的问题,与心得。。。
我调过带三方 直线电机与DD马达,,,需要可以到时分享。。

网友A:
一般调的都是带BMH或者BSH的电机,用过一次第三方的电机,但是貌似用户选编码器卡的时候选错型号了,驱动器读不到编码器的值。

网友B(2021-12-20):
求资料,最近搞了一个直线电机,厂家说要配松下伺服,但是我主控都是施耐德伺服,不想用多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