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一楼一个TK6051IP控制2个FP0R里面的程序,为了方便二楼加装一个TK6051IP 屏 怎样做通讯啊?

网友A:
是不是原来一台TK6051IP控制2台FP0R,现在需要再加一台TK6051IP。如果是这样的话TK6051IP可以考虑走主从方式。

网友B:
主从屏或者plc加个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