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细节,还是细节。
一个露天配电柜,里面一台变频器,一到下雨就报接地故障。
开始怀疑线路问题,换了新线还是不行,
经过漫长的排查,原因是下雨天,配电柜内柜底排风扇往柜内吹风的同时,把雨水也吹了进来,正好吹在变频器输出端到柜内端子上,所以,一到雨天,变频器就报接地!

网友A:
一般配电柜 排风扇装在柜子顶部,向外抽风,而不是装在柜子底部。这不符合变频器的散热原理。

网友B:
室外防护等级不是更高才对嘛。

网友C:
这个设计很少见,一般上部侧面排风,设计者可能考虑露天环境,防水方便安装在底部,……

楼主:
这个柜子,柜底和柜顶都有风扇。

网友D:
这样只能想办法改善环境啊,原因都清楚了,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网友E:
一般变频器的风扇都是向上吹的

网友F:
把下面散热风扇电源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般配电柜 排风扇装在柜子顶部,向外抽风,而不是装在柜子底部。这不符合变频器的散热原理。
对,我一般设计左下装滤网,右上装风机,外抽风

网友H:
曾经有个厂家,过年放假15天,为了安全设备就断电;
开年来开机第一件事情,总归会爆一个变频器

网友I:
装下面也无妨,但起码要带滤网组吧,里面要有吸潮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下面也无妨,但起码要带滤网组吧,里面要有吸潮片。
确实是。你说到点上了。这就是细节!

网友J:
能见查出问题,就得赞。现场是故障信息的获取地。闭门苦想,都是猜的。

网友K:
没吹到线路板上算幸运的了;否则估计要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