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软件连接不上

楼主(2019-11-12):
如图,台达变频器软件连接不上,咋回事,线路的问题吗

网友A:
默认参数7,N,1,9600,ASCII,通讯地址1

网友B:
使用什么连接呢?台达M系列通讯接口如下图所示
与电脑连接还需要USB转485的模块

网友B:
我用的是这种,供楼主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明白了,非常感谢